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2-09-26):
   昨天客户送来一块铭瑄MS-G31MEL主板说机器老死机玩不到20分钟左右就会死机,今天闲了就准备给他装个系统测试下,系统还没装完就看见显示器闪了两下,接着就黑屏了。再点主板发现不复位了,然后取下来测量主板,没发现什么问题电压都正常。我个去啊,悲剧了,谁遇见这种问题啊,等下客户可能就要过来了。。。

网友:
检查下机箱里主板的那六支柱是不是没有对好主板螺丝孔 发生冲途

网友A:
什么原因,说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原因,说说吧

我还再修这个板子的。。。还没好

网友:
你看看主板是不是过热或硬盘.条子.cpu及电源有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