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10 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2-09-26):
联想昭阳M10
  开机显示,过滚动条暗屏无显示 能听到进系统声音,进安全模式进不去。外接也一样

网友:
     换个显卡看看咯!

网友A:
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装个系统试一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显卡是集成的

网友:
加焊下先咯

网友:
从新装系统 不装显卡驱动。然后装官网的驱动试试。应该是软故障吧

网友:
CPU和北桥一起的吧,要重直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