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的Y460,开机无字,背光正常,

楼主(2012-09-26):
接个Y460 进水机器,拆机发现待机芯片腐蚀,洗板水洗干净,发现+5VPCU短路。烧鸡法。 PR178 短路,是的,你没看错,我也没打错,我也遇到电阻短路的,PU10烧了,PQ71上管,对地大短路,定芯片,换上下管。开机电流正常跳变,外接无显示,接本机屏幕,电流还是那样的跳变。机器亮了,但是就是没联想LOG,NND ,白高兴了,怀疑BIOS,有问题,准备刷个BIOS看看,显卡是ATI的,进水应该不会影响显卡哪里吧,有没有高手遇到过的啊,没有示波器,测不了波形。

网友:
外接正常嘛

网友A:
外接都不显示,进水主要进到哪里了  是不是显卡也进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都不显示,进水主要进到哪里了  是不是显卡也进水了

待机芯片。显卡在背面,应该没有进水

网友B:
进水的机器,问题有时候就是怪,楼主试着把显卡加焊一下,或者PCB烤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水的机器,问题有时候就是怪,楼主试着把显卡加焊一下,或者PCB烤一下

PQ71 PQ68 PQ43这一组上下管,没有怎么替换?

网友C:
建议还是烤下显卡看看

网友:
这边那么大的安培数,能随便替换吗

网友:
有一次   三星进水了。。。  烤了以后  就报废了,,,

    售后说焦了。。。

网友:
进水机就是麻烦,还容易返修

网友:
加热显卡看下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有断线 仔细找一下吧,慢慢的看·

网友:
你看是触发就有背光吗还是电流跳到显卡了才有背光!别被显卡假象蒙蔽了。。。。。。

网友D:
我也遇到过 结果是屏电路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过 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还是烤下显卡看看

应该不是显卡问题,开十次,能亮1-2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过 结果是屏电路问题

有时候能正常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