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液晶LT32710X黑屏有伴音

楼主(2012-09-26):
故障是;开机黑屏有伴音,首先开机测sb5v,正常开机电压3v正常24v,只有14v,不正常,电源大滤波电容390v正常,断开24v 5vsb接假负载,电源开机接5v通电测高压板电源还是14v,说明故障在电源板。查次级24v滤波电容正常.整流管正常怀疑光耦或是431稳压IC损坏,代换后故障未排除,后在路测431外围电阻R67 R68 R69发现R67电阻偏小,R67一脚通往一只贴片电容C36,怀疑C36漏电,拆下C36R67电阻正常,更换C36电容,故障排除。。。。。。
     小结;本故障是由C36漏电引起24v稳压基准电压异常造成24v电压下降。。。。

网友:
分析的挺好啊

网友:
不过电容  应是300的吧

pfc工作后,这个电压应380v至400v是正常的。

网友:
楼主上个照片给我们看看吧。

网友:
电容是贴片的没有参数,我上了104磁片,位号C36.电源板号。XR7.820.079V1.0N4,

网友:
谢谢,说得很详细,学习学习了

网友:
大家一起进步。。。。。。。。。。。。。。

网友:
谢谢楼主介绍经验。

网友(2012-11-02):
感谢分享经验。如果有图效果更佳

网友:
楼主很细心呀贴片的都查到了

网友:
看你们液晶电视是修了 心中有图  逻辑好强悍 看来要好好学学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这个电源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