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B3316去保护没有用改电源

楼主(2012-09-26):
一台杂牌机开机一两分钟黑屏,仔细看有影子,电源灯亮初步判断高压条有问题,试着换那两个4842场管无果,于是按坮子上的方法两种分别接空OB3316的3、6脚,后来6脚也接地试过也一样一会黑,鉴于坮子上“许冠杰” 机油经验测电源电压12V开机显示后低变成10.50V,试着断开300电源开关管加一个超级模块,于是开机正常不再黑屏

网友:
什么样的超级模块啊。分享一下啊。

网友:
其实之前有换过光偶TL431都不行。那个12V电压是有负载的时候才会低的,300电容还有光偶边上的25V/47U电容也没问题,所以没有什么的只有搞电源。就是那些三线的电源模块,我都是用华争的好多机子像有一次有台25寸的液晶都能用

网友:
不过电压先调小点,负载上来再适当调高点

网友:
楼主能上一个超级模块的照片吗?你只是说断开开关管。把PWM芯片去掉不要,也可以用吗?

网友:
可以用,常用的三线模块,反正大的CRT电视都能用的,最小电流的卫星天线合我都加上试过能用,只要加上负载的主电压正常才可以

网友:
不建议加模块 问题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