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Q=DF能不能用EQ=DH代换。在线等

楼主(2012-09-26):
主板上的芯片型号是RT8223M。待机芯片
但是芯片上写的是EQ=DF,是老板买的芯片,买来的芯片上写的是EQ=DH,这芯片能不能上啊?老板现在不在
芯片

网友:
能上的,=号前面一样就能上

网友:
能上的前面一样就可以代换的、

网友:
能上的,你那个芯片应该是RT8206吧,只要前面的字母对的上就OK乐,淘宝卖家那里有资料的

网友:
应该可以的吧 前面一样

网友:
现在已经上去了,现在情况是触发后待机35V就没了,这个什么情况。之前客户拿来的时候就是这个情况

网友:
触发后保护了,找短路

网友:
可以上 绝对没问题的

网友:
可是主供电芯片啊?

网友:
查后级有短路

网友:
这个到底怎么看的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