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D725 板号HM40-MV 信号问题

楼主(2012-09-26):
D15第1脚RSMRST#_SB没有电压,第3脚RSMRST#_KBC有3.3V电压,RMSRST#_SB对地阻值760欧姆,已经更换南桥,R196取下来测试正常100K.现在的故障是开不了机。南桥已接受到IO发出的PM_PWRBTN#信号。IO没有收到南桥发出的PM_SLP_S3#,PM_SLP_S4#信号。BIOS已经刷过。现在的问题是RSMRST#_SB信号为0V,请问正常不,如果不正常会是什么原因。附上电路图点位图,及BIOS。

网友:
有的RSMRST是触发成功后才产生的。楼主主要查查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RSMRST#_KBC在待机时就有3.3V了。就是电压过不去,如果南桥的RSMRST#_SB一直为低电平那是不能触发的。南桥的供电时钟我都有查过,那个是他的复位吧。还有你说的应该是在按开机键后才产生RSMRST的吧。我现在这个按开机键都没有电压产生

网友:
楼主   你上传的图纸怎么不是PDF的  看不了  我觉得同步复位信号<RSMRST# SB> 应有跳变,你用示波器测下  麻烦给我发个PDF图纸我看下出发流程图

网友:
用示波器测试d15第一脚有无跳变的复位信号

网友A:
是广达的板子吗
?如果是的话 要出s5-on 然后此信号正常打开后续电压给南桥供电 kbc才会发出跳变RMSRST#_SB
去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广达的板子吗
?如果是的话 要出s5-on 然后此信号正常打开后续电压给南桥供电 kbc才会发出跳变RMSRST#_S ...

是纬创的板子吧,你可以吧图纸下去看看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是广达的板子吗
?如果是的话 要出s5-on 然后此信号正常打开后续电压给南桥供电 kbc才会发出跳变RMSRST#_S ...

哎  下图纸要10分啊 还莫名其妙的丢失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  下图纸要10分啊 还莫名其妙的丢失分

我们是来互相学习的,那点分子可以赚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