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p53开机无显

楼主(2012-09-26):
客户送修一台明基P53笔记本,AMD炫龙CPU,双显卡,开机无显外接无显,可调电源电流跳变至2A左右(无电池)供电正常,求救是显卡问题还是CPU问题?

网友:
上到2A多 电流有跳变吗?如没有 CPU坏的可能很大,如果有 那就有可能是显卡了。不过你可以先换CPU排除·后预热显卡 再刷BIOS  之后就是换显卡了。一步一步排除········ 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