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风扇不转,求助!!!

楼主(2012-09-26):
一块V星显卡,能正常使用,就风扇不转。风扇是好的,风扇供电是两个针脚的那种,供电有12伏。客户拿过来的时候测得针脚有个贴片电容短路,换后短路症状消失,但风扇还是不转。

网友:
既然你的风扇是好的那么问题就出在显卡上了(废话)你只测量了有供电,但是不知道你的地线是否断线。你可以考虑测一下。

网友A:
最快的方法是,外接到主板上供电

网友:
是我疏忽了,去量了一下,地线的确断了,接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快的方法是,外接到主板上供电

客户拿过来是要修这个问题,能弄好的话是尽量弄好了。而且现在也弄好了。

网友B:
呵呵 看到对你有帮助自己也挺高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看到对你有帮助自己也挺高兴的!

嗯,谢谢哈

网友C:
如果显卡都点亮且没有问题的话  见意楼猪外接到主板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显卡都点亮且没有问题的话  见意楼猪外接到主板上吧!

你好,多谢关注,问题已修复。

网友:
呵呵,维修还得仔细思考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