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号F83VF求助

楼主(2012-09-26):
华硕X88V的本子,故障是没待机,测3.3 5V电感对地阻值正常,待机芯片是RT8206A发现第六脚主供电没有电压,仔细观察后发现TR8206A第六脚出来接的滤波电容旁边有一小点腐蚀了,检测发现公共点到RT8206A的第六脚之间断路,检测外围没有短路后从公共点直接飞线到RT8206A第六脚上,通电测试待机出来了,迫不及待就上屏试试,上电触发电流哗啦哗啦的上去了,机器点亮了。准备装机的时候再通电试试,待机又没了。杯具啊。测TR8206有供电,开启信号也有,怀疑RT8206A坏,结果订了芯片回来换上去待机还是不出来,3 5V电感阻值也还正常,断开5V电感后发现5V能出来,3V没出来,把5V电感接回去5V又不出来了。到底神马问题引起的????

网友:
5V能出来,3V没出l来,不可能吧,这个机器先有3V后才有5v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