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ST2010显示器闪屏

楼主(2012-09-26):
大概一个月前我的DELL ST2010显示器开机10分钟左右开始闪屏,屏幕变黑但是瞬间恢复,持续时间很短,持续一个月左右闪屏的频率开始增加,一开机就开始闪烁,从之前的10分钟闪一次变成不停的闪烁,然后又过了几天开始听见屏幕背面的左上角发出电流的声音,我打电话到戴尔申请维修,被告知已经过保修期,他们不提供售后服务和维修服务,并且告诉我只能买新的了,放下电话开始研究这台显示器,打开显示器以后很快就找到了闪屏的原因,就是位于屏幕上方的20寸宽屏支架单排灯管坏了,靠近屏幕左边的顶端已经烧黑了,屏幕有轻微的变形,把这条坏的灯管拆起来以后,又把其他的零件全部组装回去,再开机屏幕颜色变暗,我想这是正常反应,毕竟少了一根灯管,可是维持时间2秒都不到,屏幕就完全变黑了,按下开关点亮2秒左右又关了,不知道是何原因,总体来说我想应该问题就出在那根烧掉的灯管上,但是现在想要自己维修非常困难,因为我在20寸的单排灯管根本就买不到,我想戴尔为了节约成本也够偷工减料的,一般的显示器都是双排灯管,现在配不到零件,显示器只能摆在那儿心里十分苦恼,想请教一下各位网友,谁知道哪里能买到20寸宽屏带支架单排灯管,谢谢了

网友A:
楼主  不可以这样做  因为你少用一个灯管,高压电源管理IC会检测有一路灯管不正常 会保护的  所以亮一下会灭,还会烧IC的  有卖单只灯管的  要拆屏换灯管的  不好换  网上有  祝你好运

网友:
更换电源12v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不可以这样做  因为你少用一个灯管,高压电源管理IC会检测有一路灯管不正常 会保护的  所以亮一下会灭 ...

非常感谢您的提醒,我对于维修显示器纯粹是菜鸟,但是打DELL客服实在气的不行,一赌气自己拆开看看,还真发现毛病在哪儿了,但是没有相应的专业知识来解决,一直搞不明白为什么拆掉一个灯管就不亮了,看到你的回复立刻就明白了,再次向你表示感谢,另外网上单排灯管真心难找啊,几乎都是双排灯管的。

网友(点评):
你指的双排的是有两个灯管的吗?接口是怎样的?你原来的灯管接口是怎样的?发个图片看看 可以改 深圳这里什么灯管都有

网友:
这个问题简单  会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