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管替换?

楼主(2012-09-26):
一个上管,2个下管,如何代换,一般板子都一个上管一个下管。另一个下管应该找个什么样子的换上去

网友:
两个下管的型号一样,找一样的就可以了。一般在CPU供电电路中

网友:
这个上下管是在产生1.05 和1.8V电路中的,可以用CPU电路的上下管?装上去后,开机后换的管子很烫很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