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t-m2 主板不触发 手摸io 83角可触发

楼主(2012-09-26):
又是一诡异现象,主板现象是不触发,短接开关无任何反应,后发现用手摸io 就自动触发了 百试百灵,
所以加焊几次 却都无果。后发现原来开机的玄机是手摸到io的背面 背面板有个银点 手摸那个点就会开
机 此银点与IO 83角 mtra#引脚相连 后跑线路发现直接跑到ps/2鼠标 那个点应该是NC空角 现在有点
混乱 跪求图纸 跪求思路 跪求高人!

网友:
IO换过没有呀,先换一下试试

网友:
是啊,只有换来试试不行再讨论。

网友:
先换再试试

网友:
在实地听课时,IO好象也有要晶振的,一般手的静电只能影响到这方面吧

网友:
在83脚对地加一个几十千欧的电阻试试。上次我修到得一个主板就是这样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