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飞利浦150S4不通电的维修

楼主(2012-09-26):
一台飞利浦150S4上电开机无反应,电源指示灯不亮,拆机通电测电源板次级12V、3.3V电压都没电,测
初级保险管正常,测整流滤波电容290多V也正常,判断可能是电源IC TEA1533损坏,手上没这IC,但有TEA1507,经查可以直接代换,换上通电还是没电压输出,想想飞利浦电源板光耦也容易坏,找到同型号换上
通电还是没电压输出,只好老老实实通电测电源IC TEA1507各个脚,测1脚开机发现电压慢慢上到9.3V就不动了,该脚电压12V才正常工作,断电打该脚阻值15K左右,怀疑2109电容短路,取下测量果真是它短路,该电容1U 25V,找个电容换上通电OK

网友:
电容坏,遇到的基本都是烧糊了的。不过我习惯每次卸IC后都要打一下启动脚和供电脚的对地阻值。

网友:
师傅修电路不错啊!但不知你的是电源还是主板或是液晶显器!

网友:
电容短路的少见 保留起来做个纪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