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35s

楼主(2012-09-26):
  太郁闷了   今天接了一台HP6535S   给客户清尘  100清完不亮了   电流上1.2左右    两个灯老闪    换了个北桥也不行  大侠们求助啊

网友:
遇到这等事的确烦人

网友:
是不是内存没过,两灯老闪

网友:
内存没有上好。清洗一哈吗。

网友:
还有BIOS~~~~楼主检查一下~~~~~·

网友:
内存换好几个了      不是内存的原因    我找个CPU试试吧  真是倒霉啊  大家以后千万别轻易拆散热架

网友:
插一根内存试试吧,两个槽子轮着插……。

网友:
LZ   结果出来没   分享分享

网友:
估计是你的北桥没有焊好  或者是CPU低座坏了

网友:
没修好   板子和CPU 都挂了   一般情况下别拆散热架得好啊

网友:
LZ啊,你真是个悲惨哥啊

网友:
CPU换试了没? BIOS刷过了没?

网友:
现在怎么样了啊?修好没

网友:
会不会下的北桥是坏的

网友:
   不知道 哪的问题  那也没动   CPU坏了 板子也坏 了  北桥都是新的   CPU坐都干了   没办法啊    认倒霉呗  维修{{{(>_<)}}}

网友:
悲催啊。。传说中的悲催哥该不会就是你了吧

网友:
应该是内存没有插好吧

网友(2012-11-05):
估计还是拆装的时候碰到什么东西了 。AMD的破机器清灰都得小心啊

网友:
CPU,内存都换了试试哎

网友:
接插件重新清理一下。

网友:
CPU呢 换个U试试 这机器很奇怪的 貌似支持跑码 用改的HP电源接口 BIOS最好还考虑一下 清灰都能清不亮 .........

网友:
我也碰到过。人倒霉 的 时候,喝凉水都 塞牙缝 的 。自认倒霉了

网友:
这个北桥要从新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