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T-N5AW主板奇怪的短路问题

楼主(2012-09-26):
有一块顶星的T-N5AW的主板。开机。风扇转一下停了。拔掉小12V接头,拔电源,再开还是风扇转一就停了。查绿线为0V。第一次遇到。了象是主板短路了。但不知道从哪查。

网友:
再补充一下。开关针有电压,但只有第一次开机有跳变。不拔电源的情况下,第二次没有跳变。

网友:
查一下是不是网卡被烧,或5V 3.3V 短路!

网友:
应该是电源保护了,查一下接口的12v 5v 3.3v是否相互短路

网友:
应该是电源保护了,饼哥在讲课的时候讲过区分电源保护和主板保护的方法:风扇停转了之后,量一下电源线的第9脚+5VSB是否还有电压输出,如果有的话说明主板短路或其他故障引起的保护,没有+5VSB输出的话,是电源保护。建议先更换一个电源试试看,从简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