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494+339电源短路保护,无维修思路,希望师傅们帮忙下,谢谢了

楼主(2012-09-26):
  494+339电源     494和339都已经更换       没用,二极管等等全部都已经检测,无损坏的,包括整流管,输出线圈,电容都给拆卸了下来,还是保护,短接风扇动一下,然后停止,494  4脚接地还是 无法工作,故障一样,二极管等等全部都已经检测完毕,没问题
  339第二脚焊空断开,连风扇动都不动一下了。整流部分,2045  16C20都拆出来测量,无问题,1UF   50V 更换成了2.2UF  50V,故障依旧。。
  现在无维修的思路了,希望师傅们帮忙下      短接绿线494   4脚有3V电压    12脚   10.18V
   待机     4脚   3.63V  应该是短路了,不过什么东西都要换了 还是找不到那里有短路,找不到原因     494和339都更换成新的了 应该没问题

网友:
494的12脚电压低啊,应该是12--20之间的,+5vsb电压多少啊,测量一主供电的两个开关管,如果没有短路,看看be间的阻值是不是很小.

网友:
后级输出正极如果检查没事,就查负电压和负反馈部分,电源短路有保护就不用换芯片了,换了也是白换!检查339的反馈电压从那里来(找一下类似)帖子

网友:
推挽输出一边有问题,仔细查一下。

推车级的问题

网友:
TL494的关键脚电压都没查完。1、2、8、11、12、13、14、15、16是必查的!如果16脚电压在启动状态下高于2.5肯定会有保护动作!8、11脚启动状态下2.1V左右为正常,低于1.8V为推动级或初级故障!13、14、15脚电压不为5V是494死亡!另外注意,12脚电压过低了,查12脚外接元件!其中有一个二极管是连接12V输出的,看那个管是否击穿损坏!曾经遇上过,花了我两天时间!

网友:
494的供电滤波电解检查了没有?47uF/50V的,直接换新的。功率管的基极小电解也换新的吧(4.7uF/50V)。

网友:
我有2个电源的494的12脚只有8V左右,300V的只有280V,2个分压电阻都是820k(还是很小W数的)。难道是假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