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问题

楼主(2012-09-26):
联想LXM-L17CH  驱动板型号:200-100-M7131  REV:S3 电源板:200-000-1700A
故障现像:开机不通电
过程是这样的,首先用手头200-000-170D电源板测试,开机通电,也能转黄灯,没接屏幕,以为换块电源板就好了,后来买来200-000-1700A电源板换上去之后故障没有解决,开机不通电,以为是卖给我电源板坏的,后来重新换个商家卖家,买来一块代替板,换上去之后故障依旧,然后商家说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奇怪的是,用我手头那块电源板怎么能够点亮了呢

网友:
带不起负载。

网友:
工率不够吧  带不起

网友:
仔细查查哪个电压不正常

网友:
哪个电压,是电源板的电压,还是驱动板的电压,道底是驱动板问题还是电源板问题

网友:
电源带载差 联想电源AOC代工的 爱出这种毛病

网友:
怎么加大功率哟,请大虾们指点啊

网友:
你一些基本的数据都没有,不好帮助你分析问题!

网友:
大哥哥们,我测量一下,300V基本正常,都在240-280V,然后12V没有,一直跳,5V变成了,6.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