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线路不通,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9-26):
前提是:初学没有经验,没有电路图
学看坚强的视频,跑一段ATX9脚5vsb 到 面板PW+针脚的线路,老师的板子是两者间有个大电阻,看似跑得很简单。
我手里自然没有一样的主板,5VSB到PW+万用表不响,于是我就跑啊!
5VSB开始,扫了半天,把5VSB到PSON给跑出来了,然后附近再没有别的比较简单的通路了,分支不少,不是三极管就是小孔或者遮挡住;
PW+开始,扫了半天,把PW+到I/O的线路跑出来了,除了这一条再也没有别的路了。
======================
想跑通的没有跑出来,现在困惑的是:
1 这块板子这两个点压根就不通。 (有这个可能么?)
2 有通路,但没跑到
3 是通的,但是坏板子断了,所以任谁也跑不通。

没有电路图,我该怎么判断是什么情况?

请大哥大姐们不吝赐教,不论嘲笑还是教诲,俺都谢谢了

网友:
朋友 在那看坚强的教程啊?我以前也看过一部分。你NB 。现在貌似看不了了。。。为什么。。

网友A:
每个人都能看,。那还要培训学校做什么?

网友A:
楼主,你说的太庞笼了,你应该把你板子的故障说下,什么芯片组的CPU,这样我们才好给你一个建议

网友:
最好能够找到图纸

网友B:
我只是从原理的角度泛泛的说一下,具体主板型号“七彩虹 断剑C.A780G Ver1.7”,不开机。

我刚开始学,也不知道跑电路的要领,没有图纸,也不知道通路上实际有什么元件,只是跑到哪里算哪里
手里只有教材,很典型的原理图,肯定和这块主板细节不一样。

学习时忽然产生这样的想法,如果跑不通,改如何判断?

-------------
至于坚强的教程,网上一大堆,300集全都有的。我是想先学能找到的教材入个门,然后在往深里研究

网友:
大家在遇到一块没见过的主板,不一定都能找得到图纸吧。

况且电路图这东西,应该是保密的......

网友:
找个制图跑跑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是从原理的角度泛泛的说一下,具体主板型号“七彩虹 断剑C.A780G Ver1.7”,不开机。

我刚开始学,也 ...

网上我只能看一部分。。。。。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