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求助

楼主(2012-09-26):
自用的电源,被雷击后不能开机,经查是电源坏了,无待机5V,初次判断一IC EM331坏了,网购回来换掉,OK有待机电源,有启动电压,还是不能开机,检查待机5V达9V,启动也是9V,怀疑6105坏,又买又换,问题任未解决,待机9V,无启动3.3V,两主要IC都换了,测其他元件也没有问题。这次怀疑光耦也坏了,光耦是0951  817cn   小小白求大师指点或光耦能用什么代替!!!

网友:
求判断光耦是否损坏

网友:
会不会是变压器坏了,线圈之间有问题,匝间短路也有可能

网友A:
把tl431和光藕都换掉试试,光藕和tl431从料板上拆就行,大多都有是817的.

网友:
变压器没的问题,我不是专业的啊,没得料板,光耦是0951  817c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tl431和光藕都换掉试试,光藕和tl431从料板上拆就行,大多都有是817的.

TL431是什么东东,没发现

网友:
TL431是三端可调分流基准源。

网友:
光耦可以量阻值。你可以用反加电,看看反馈是不是好的。有点像反馈出问题了。

网友:
换光耦817和431试试。

网友:
悲催了,下午去买了光耦和431(我板子上确实没431),换了光耦待机电源正常,无3.3v继续换6105,短接绿线OK!装机,点开机郁闷了,指示灯闪了几秒后断电再开无反应,拆掉检查待机5V没了,风扇闯鬼了通电就转,板子发出斯斯叫声,没发现有物理损坏,然后把zm311和光耦换掉,通电仍发出斯斯叫声,风扇还是通电就转此时测待机正常无启动,数秒后声音消失,风扇停,待机变为2~3v期间风扇转动电压为5~6v!!大家有遇到这种情况吗,我业余的,到现在莫法了~

网友:
而且中途有次测试是忘了装连接主电的大线圈,通电时风扇还转,检查确实没短路情况,难道真闯鬼了?

网友:
8和9脚推挽电路有没有查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TL431是什么东东,没发现

精密可调稳压器,一般的电源中都会用到。

网友:
手机充电器上有 TL431  很好找啊

网友:
检查功率管的基极的小电解性能(4.7uF/50V),最好直接换新的。同时,检查辅助电源的次级的一个滤波电解性能(47uF/50V),也最好直接换新的。

网友:
昨晚仔细想了下,既然风扇通电就转,主要供电绝对没问题,问题难道出在控制电路,而且待机电压由5V降到2~3V供电部分应该没问题(刚换过原件),晚上又查了下6105,果断决定第二天换6105。今天一早就停停电到中午果断换6105换完OK电压正常装机点亮。唉,到现在还不知道6105为什么老是坏,被烧还是买的是水货?

网友(点评):
楼主应该在待机电压降为2-3V时就断开芯片的供电,这样就直观发现是芯片的问题还是待机电路,后面就很好查了。搞得这么复杂还是方法和经验不够,6105打磨的芯片也有在市面上流通,换芯片时最好焊上一芯片座比较方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