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跑D0,复位灯常亮(铭瑄MS-G31MEL)

楼主(2012-09-26):
铭瑄MS-G31MEL主板

故障现象:
上电跑D0,并且复位灯常亮
故障解决:
先测各主要供电(CPU,总线,桥,内存)基本正常。再测PCI复位,IDE复位均为1.1V左右,明显电压偏低。从这里可以看出,南桥应该是发出了复位,而是由于某个原因导致这个复位有点变质。既然南桥已出复位,那么工作条件应该是基本满足。
先抚摸一下各芯片,发现75232串口IC发烫,一阵高兴,随之拆掉。结果依旧。
跑线找PCI复位和IDE复位线路,PCI复位是过一个小电阻,而IDE复位是过两个小电阻串连。分别测量发现电阻一端为1.1,另一端为3.3。看来上拉也没问题。那么问题很有可能出在南桥方面。因为诊断卡跑D0,所以测一下晶振电压,两脚都在0.2V左右。但是当我将表笔点到晶振脚上的时候,发现诊断卡上的复位灯立刻闪起来。这时,我用镊子点住晶振脚,用表去测IDE和PCI复位,电压在不断跳变1.1V-2V左右。打开示波器,打一下晶振的两脚,波形频率都很正常。没管多,直接更换晶振加电容。结果依旧。接着将并联两谐振电容之间的106电阻也更换掉,结果还是一样。
这时,我将所有的目光都转移到了南桥上,并且心里已下定论,要么南桥虚焊,要么南桥本体损坏。直接上BGA加焊。结果。。。。。很给力!上电,诊断卡一路疯狂跑,正常亮机啦!故障修复。
这时再测PCI复位和IDE复位电压已经恢复为3.3V。并且将CPU复位的线路也跑了出来,是经过一小电阻进北桥,不过CPU这个是由1.2V上拉。
在此我将此板的CPU复位点,IDE复位点,PCI复位点小电阻位置用红圈标出,以方便修友快速检测。
CPU复位点:

PCI复位点:

IDE复位点:

网友:
这块板虚焊应该是通病

网友:
赞一个,这个板子不少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小弟整好也有一块一模一样的板子,回头我也看看

网友:
总结本次经验:D0 ——》南桥

网友:
D0南桥虚焊多吗

网友:
GB南桥虚的少见哦!坏的多

网友:
哈哈 很正常我每次遇上都会先加焊下不行再换桥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

网友:
技术贴 赞个

网友:
不要笑,我是新手,每个板测量地是一样的么?

网友:
楼主还真是好心人,精英

网友(2016-06-25):
电阻一端1.1  另一端3.3不懂

网友:
请问下楼主:南桥你是用什么补焊的啊~返修台还是850.

网友:
电阻一端1.1  另一端3.3应该是不正常把 求各位大神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