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板电路问题

楼主(2012-09-26):
显示器偏色,因为没放电拆机,把尾板芯片2480-1246-2445烧了,换了后偏色(少红或少绿),阴极电压都在51伏左右,怀疑输入有问题,用万用表检查没发现问题。测电压基本正常又没示波器,,怎么修给个思路

网友:
检查、替换视放芯片试试。

网友:
找R G B 看看   那里出问题了。

网友:
我知道是绿色出问题了,但检查外围没发现问题,芯片都市刚换过的,没有芯片换了

网友:
既然三阴极都在51V左右,说明R、G、B三基色的小信号电路基本正常。
这种前提下少一色,只有一个可能:显像管坏了。
要么,你说的不准确。

网友:
三阴极电压相等,显像管坏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