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奇怪的现象

楼主(2012-09-26):
一主板,按住键盘 就卡机,手松开就恢复正常了,之前换了键盘 还是 不行,   装系统也试了,还是老现象,   按住键盘任意键2秒,就卡机,松手 就正常了,请问这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建议楼主刷bios 试试

网友:
我问过人家 ,人家说 这种情况 io和 南桥 都可能有问题 ,但是也不敢做桥

网友:
主要查PS/2到南桥之间的线路,如IO,南桥。也要注意BIOS

网友:
嗯嗯,我得好好看看,要是桥的事,就算了,没那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