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帮我看看这个芯片工作条件

楼主(2012-09-26):
这个芯片第6 ,7脚是什么意思?EN信号是哪个?

网友:
6脚软启动,7脚比较

谢谢 还有14# 10# 9#是什么意思?

网友:
7脚好像是EN

网友(点评):
找到引脚定义了6#是EN 7#是比较

网友:
嗯!6脚SS应该是软启动的作用呢!让芯片提前进入一个半工作状态啊!    至于7脚comp则是补偿的作用

网友:
同意上楼,此芯片不需EN开启 有VCC就会出电压

网友:
内部自动开启的吧!

网友:
找到答案了

网友:
谢谢 各位高手

网友:
相当于软启动  比较

网友:
lubaoxian -5 严禁灌水

网友:
vcc12_en这不是标注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