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完LOGO 显示硬件信息时掉电

楼主(2012-09-26):
       过完LOGO 显示硬件信息时掉电    每 次都 是这个点上掉电        是裸板  试机  的

网友:
外设在别人那里  手上没东西          求思路

网友:
先刷BIOS再说,显示硬件信息是在自检,可能是自检不过。

网友(点评):
这个本子 屏上有喇叭 刚才接上 发出 嘟嘟 两后掉电 太快 看不清 提示 怀疑可能是检测不到风扇 报错 才掉电 !!!!

网友:
问顾客怎么出现的故障了吗 很多是南桥虚焊

网友:
上次遇到台不插硬盘就是你说的现象

网友:
楼主是什么板

网友:
不是温度太高了,不是的话就要做南桥了

网友:
这个本子 屏上有喇叭 刚才接上 发出 嘟嘟 两后掉电 太快 看不清 提示 怀疑可能是检测不到风扇 报错 才掉 电    明天 接风扇试下!!

网友:
这个声音就是BIOS报错,就是自检不过的意思,哪还需要考虑,直接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