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的把自己坑了

楼主(2012-09-26):
今天真郁闷,修个方正品牌液晶15寸的,故障现象为开机会闪屏
因为是外接适配器的,所以先空载量了适配器12V正常,然后上机就闪屏然后黑掉,接着用讯维淘宝店买的DPS-305CM电源插电测试也一样问题,看了一眼电流到1.5A就掉回0.45
于是拆机,没发现电容鼓包之类的明显问题,再用可调电源测试,故障依然,但是测量电路板上所有电压都正常,唯独有个高压板3.3V的不太对,只有2.8这样,怀疑这部分有问题,跑电路换了个T04小管子,故障还是一样,期间也换了灯管试机,确定不是灯管问题

暂无思路,回头撬开适配器发现有电容涨鼓,换之,接适配器插上显示器,我艹,居然好了。。。 。。。
再插可调电源,还是一样闪屏黑屏?插适配器又正常
难道可调电源也坏了?然后,接着之后。。。。想起一个问题,这个电源号称最大输出电流可调,马上上网直接看淘宝店使用说明(原机说明书好像没随机发来,当时没注意),查到最大电流调整方法,立马试试

内牛满面啊~~~~~果然,发过来的时候可调电源最大输出电流限制在1.5A了,难怪早个把星期前拿来试笔记本的时候好像充不进电,因为是戴尔的本子,插头中间有根针那种接口的,当时就认为是配的那个插头不给力所以充不进,别的也没想到是因为可调电源最大输出电流限制了

半个多小时啊,浪费得多么不值。。。。。

网友:
楼主 细节问题得注意呀
感谢对迅维直营店的支持

网友:
本来就想买个旋钮的安泰信,你们说没货,还说这个比较好就是设置不太直观

不过也还好没买安泰信,朋友那些买了安泰信的用段时间也出问题了

网友:
楼主用什么可调电源啊?

网友:
什么可调电源啊

网友:
宏盛的可调买了知道什么叫坑爹啊,lz调哪里,我的也应该调了,上次连充手机都不觉得有充到电

网友:
找个时间我要拿pc电源重新改个可调电源了

网友A:
要修显示器,也不配个适配器,修个旧的,这钱又必要省吗?,最后问题,还是你修的太少,经验少啊
经典故障啊。遇到外接适配器的,首先就怀疑适配器,直接换个。

网友:
没用过可调电源 一直都是用机箱电源改的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修显示器,也不配个适配器,修个旧的,这钱又必要省吗?,最后问题,还是你修的太少,经验少啊
经典故障 ...

可调电源不能当适配器用?

网友:
我刚用稳压电源的时候也遇到过

网友:
楼主的那个电源型号应该是龙威PS-305DM,这个电源却是比安泰信那个垃圾货强多了,客服说的没错

网友:
现在很少有外接电源的了 有外接电源感觉好修点的

网友:
下次再买可要当心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