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液晶电源板问题 电压不稳

楼主(2012-09-26):
好好的显示器,放了几天再开就指示灯闪,取下电源单独测量输出11.5-12V跳变,看300V电容有点氧化,换了之后还是依旧,输出16V1000UF电容也全换了还是一样。求高手指教!
显示器

网友:
光耦处并一个贴片电容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首先你要确定别的地方没问题了
这个跳变幅度不算大,应该可以开机吧

网友:
电压跳变。取样电路 出问题了。

网友:
电源IC供电二极管 光耦 431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