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 通病(开机后电流停在0.12左右)

楼主(2012-09-26):
   一个星期连续接到两台DELL N4030开机后电流停在0.12左右。都是由于声控芯片U3001--92HD79B1A5不良导致+5V_RUN对地短引起。(+3D3V_PWR,+5V_PWR,一台待机就异常偏低;另一台开机前正常,开机后异常,刚开始自己接到第一台抱着3、5V_PWR在那修,走了好多弯路。)

维修过程略去(短路的量到就好修,量不到就难修)
友情提醒:拆开C壳就可以看声控芯片,如果确定是其不良。千万不要图省事直接用烘枪烘,因声控芯片反面刚好是CMOS小电池

网友:
谢谢楼主的提醒,以后碰到这机器应该会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精神,以后遇到这个机器注意一下。

网友:
这机还有一个可能也是通病,就是公共电压的一个电容坏,都是同一个位置,修了三台

网友:
又一经典出来啦。哈哈。。

网友:
LZ是个好人啊,   那个电容是哪个电容?

网友:
好人好报  呵呵呵

网友:
我现在遇到一台有待机电流,但是开不了机,要如何处理呢

网友:
没碰到过,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了

网友:
DELL N4030 声音芯片 5v短路,记住了

网友:
还没有碰到过,谢谢你的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