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样子的话是属于显存故障还是核心故障

楼主(2012-09-26):
拿到手显卡不亮,看上面电容基本上全部怀孕了,还之好了一段时间跑3D就出现这个样子了

我的思路是跑3D出现问题那应该是核心出现问题了,但是看图片又像是显存的问题。
如果是显存的问题那怎么确认是那颗显存出了问题?

网友:
求解释啊 什么叫这个样子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 图片上晚了 您方便的话再帮忙看看

网友:
那可发热,在不就一颗一颗的换

网友(点评):
那可发热?

网友(点评):
我也想知道大师,您说那一颗显存发热了,,我没有千里感温手,感觉不出显存发热了/;别让小弟们失忘,,那一颗显存发热了,大师

网友:
你得先测啊

网友(点评):
兄弟指点下,怎么测法? 我的步骤是不管3721先上BGA 但是我想知道从理论上来说为什么?

网友:
你这么厉害,看得出来,那么有人叫嚣基地没有人能修2B显卡的,你可以去试试了。

具体应该是显存和核心都可能有问题,反正不是这头就是那头,两头都是BGA焊接的,工具只能测试哪些显存位有问题,但是一个显存位一条线,它有两个头,并不是一个头。有谁能肯定它是这头还是那头,除非用“天眼通”咯!!

我很讨厌那个在叫嚣的人,他那么牛干叼还在这个论坛混呢

网友:
花屏的显卡我就不修 手头还有5个显卡花屏的

网友:
要一个个的排除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画面,用条纹跳动的话应该是屏线问题

网友(点评):
大师那一条屏线,我修显卡几年,也没有听说过,这一次终于有大师搞出来了,,,快点讲解一下吧,我们等着向大师学习呢

网友:
先打打供电 再加焊核心不行再看看显存哦 个人认为

网友:
BGA下,。不好就仍。又不是高端显卡。

网友:
可以先尝试下 压显卡  记得爆风险

网友:
显卡的面大点

网友:
先用MATS之类的软件测一下,可以大概估计一下坏的显存的位置,有BGA的话先做芯片,再做显存的,说实话要是低端卡的话没有必要搞了。

网友:
先加焊显存呗,不行就加焊芯片。能锁定范围的虚焊故障没有技术含量的。

补充内容 (2012-9-27 19:41):
用夹子夹住开机,我是这样弄的,有时候实在找不出就全加焊。

网友(点评):
大师,,您说,要加焊那一颗显存,我也不道到这个问题,一直就是难过,,特想知道,到底是那一个显存这样子花屏,以后看到这个样子的花,就直接加焊这个算了。

网友:
应该是核心

网友(点评):
大师,,真的是核心?以后花屏按就去加焊核心,如果焊不好,焊不亮,就找大师修好了。。反正大师,一看就治根本了。。服,,,了

网友A:
有没有试过换晶振

网友(点评):
大师您真不错,一招治命,,,晶振为啥会花屏,他是起到啥作用,为何就花屏呢了, 这是我几年前就想不通的问题,,求大师讲解

网友:
一看二模三测量四收费

网友:
爆过电容,这样的卡显存坏机会大点,先软件测试看看怎样报错

网友:
楼主回复里叫的“大师大师”很有嘲讽的意思,回帖都是想帮你解决问题。

别这样冷嘲热讽的,以后你的帖子谁还愿意理睬。

我是用夹子夹住显存,夹子口要点了点儿东西,就能试出哪颗虚焊了。

有时候实在试不出来就全都加焊,修复后再封上胶。

以后你的帖子我绕着走。

网友(点评):
兄弟我是楼主,但是我没叫啊

网友(点评):
用夹子夹显存不是很明白 能具体说说嘛?能上图就跟好了

网友:
我们都是用软件检测定位故障的范围,你这个方法真的没听到过,更没有见到过。是否新研究出来的绝招,能否说得详细一点吗?夹子怎么夹显存,加一点什么东西,怎么能试出显存虚焊,这种方法的原理是什么?不管人家是什么意思称呼你,请相信我是真心诚意的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试过换晶振

晶振 主要是起振啊 提供一个频率给显卡核心啊

网友(点评):
晶振 啥时花屏了,大师能说明一下吗,给那个频率他就会花屏,那一个频率就不会花屏,以后花屏就换这个,到时换不好就请大师帮忙好了

网友(点评):
celxc 显卡专家真幽默,换一种方式挖苦人, 晶振频率不稳定也会导致花屏的,不过是大花。在这里说晶振牵强了一点而已。

网友(点评):
你要不给显卡一个14M频率 看看再来告诉我是否说的真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