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屏幕问题

楼主(2012-09-26):
    本人经销联想电脑下乡机,最近清查库存,发现两台笔记本样机屏幕出现斜状灰色条纹,一台为LG的屏,一台友达09年的,由于是样机进过来就没开过,不过放置时间满长的,超过半年了,请问这是屏幕本来就有问题还是因为放置时间长受潮还是什么原因?有人知道吗或有碰到类试情况?之前有发现一台,也是下乡机,难道是下乡机用的屏幕质量太差?求解

网友:
补充问题,一台样机的电池都没用过,我用鲁大师测了下已经有3%损耗了,这是什么原因?注,我的样机都不开机的

网友:
机器没过保修,直接拿售后,弄那个售前保修就行了。不会有记录的

网友:
头一会知道还有售前保修

网友A:
   是不是要正规代理才能搞这个售前保修?我只是代理下面发展的一个乡镇点而已,也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要正规代理才能搞这个售前保修?我只是代理下面发展的一个乡镇点而已,也可以吗?

这个要找给你供货的代理的。或者你给售后打电话问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找给你供货的代理的。或者你给售后打电话问问

哦谢谢,请问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我就是想了解下原因好规避这类问题,毕竟要是销售的时候发现这个情况就太闹心了

网友C:
不要说是给上级代理,就算是问省代理也没用,这种事碰多了.但从没听说过售前保修.

网友:
就是处理一下在来卖,这事有的卖家做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哦谢谢,请问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我就是想了解下原因好规避这类问题,毕竟要是销售的时候发现这个情况 ...

这个愿意可能是屏线氧化,或者屏幕坏了。呵呵,反正我是做华硕的,就可以直接拿到售后,让他们一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要说是给上级代理,就算是问省代理也没用,这种事碰多了.但从没听说过售前保修.

哎,那是你不知道而已。那你说万一样机有问题,或者机子开箱就发现问题,那难道只能返厂,或者降价处理吗。

网友:
应该是屏有问题,库房‘是不是很潮湿

网友:
    问了上家代理,操蛋的竟然说没做过售前维修这类操作,怎么可能,难道你进的机器100%都好的。只能给售后保修了,留了记录,以后销售只能昧良心忽悠了,发票也不能给了~~哎,无奈被逼做奸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那是你不知道而已。那你说万一样机有问题,或者机子开箱就发现问题,那难道只能返厂,或者降价处理吗 ...

只以能是保修,但有维修记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愿意可能是屏线氧化,或者屏幕坏了。呵呵,反正我是做华硕的,就可以直接拿到售后,让他们一弄。

联想售后比你华硕正归多了。或许华硕售后有人情,联想没一点人情味。

网友:
报修撒,有神马纠结的。随便哪个电子产品都有烂的。

网友:
售前保修,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网友:
联想好像越来越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