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做系统死机,PE状态下正常!

楼主(2012-09-26):
今修到AM2的主板,CPU3800+,做系统解压时关机,在PE下正常,这是什么原因啊,内存,CPU都换过了,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显卡坏了。或者桥、

网友:
先换个系统做,排除软件故障。若依旧,再查各个供电,换内存、显卡、CPU试试,散热也要做好

网友:
再换个系统试试吧 首先确定你的散热没问题 很有可能是桥!

网友:
CPU散热没的问题,有一次做好系统后跑3DMARK都没问题,只是等二十分钟再开机就开不了机了

网友:
只集成显卡

网友:
我前些时候帮朋友修电脑的时候也出现你这情况。毛病全排除了。但是PE能进。系统怎么做都不行。最后发现毛病在电源里。灰太厚了。拆开清了一下。就好了!可能这毛病太偏,但我确实是这么解决的!

网友:
电源我换过了,没解决,最后我给客户把电脑升级了,换了主板,CPU,内存

网友:
原因终于被我找到了,原来还是CPU的问题啊,我又找了一块U换上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