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电容会鼓包吗?

楼主(2012-09-26):
据说顶部没有防爆槽的电容是固态电容,大家看看这二个电容是不是已经鼓了?

网友:
都股成这样了。。。固态电容也是会坏的

不是万能的,也会坏的

网友:
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这电容直接换掉可靠!

网友:
是固态电容,已经鼓包了。

网友:
要换 那是必须的

网友:
安全第一   换!!!

网友:
已经鼓了,赶快换吧

网友:
固态电容也会鼓包的,只是不会漏液而已

网友:
换 固态的也鼓 只是楼主的不太明显

网友:
修笔记本从来没看到有电容鼓包的,头回。

网友:
比較少見,呵呵,找相同容量及耐壓值代換即可

网友:
果然是这二个电容坏了.先前开机灯亮屏不亮,换后就好了.

网友:
一般台式机显卡上的固态电容容易鼓包

网友:
笔记本上的固态电容鼓包也能让楼主碰到,这概率.......

网友:
还真有这样的事情 下次我也注意看看啦

网友:
是不是靠散热器太近了  受不了发福了

网友:
这不已经明显鼓包了吗,李宁说的: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固态电容质量不咋地吧

网友:
你只看上面啊,有怀孕的当然明了,还有地下流水的呢,脚被挤变心呢?

网友:
台式机电容不就经常鼓包

网友:
做BGA时固态电容在风口边上就很容易鼓包,我都是用铝箔盖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