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基本流程

楼主(2012-09-26):
                                              维修基本流程
   一 , 先检查外观,然后拔掉ATX电源并取下CPU和内存,测量主板是否短路
   1,  3VSB是否对地短路,
                        a确认短路,依次拆除 网卡,1394,部分主板IO(参与触发)固定输出3.3v的1117,南桥
                         b不确定短路的,可待机状态下触摸  网卡,IO,南桥等芯片是否发烫,待机电压是否偏低等综合判断
                         3vsb是否短路
                          c,没待机电压的是专用芯片坏
   2,USB数据线是否对地短路
                         一般正常值为400-600左右,USB数据线短路---南桥一定坏,USB数据线无穷大---可能南桥坏也可能USB
                         接口道南桥断路了
                         前置后置都要量,为0为南桥坏,值变大或无穷大,跑线查断路,没断则加焊,压桥
   3,VCORE是否对地短路(要下掉CPU)
                         一般高于30[上管的S极,下管的D极}(775,100-200)就可以了,准确判断需对比,如果短路,先查看场管是
                         否采用LD1010D,LD1014D,如果不是,依次
                         拆  钽电容(cpu中间的滤波电容),电源芯片,下管,上管,驱动芯片,滤波电容,478主板的南北桥等
                         量下管G极对地阻值,短就是管本身坏,或是电源芯片坏,
   4,内存,AGP显卡,桥,总线供电等是否对地短路
                         芯片组相同值相近,不为0就不能判定短路,使用对比法,测量点,有线圈的测线圈,没有线圈的测
                         场管S极),若确定短路,一般是桥短路了,PWM方式的换PWM芯片

    注:其他短路,如,5VSB/12V/3.3V/5V等,如果严重的,电源会自动保护,如果不严重的,主板芯片会发烫,使用触摸法/替换法
                               即可,INTEL的845,865主板缺少桥供电1.5v会导致南桥发烫(量电感,没电感的就量S极)

    二,将故障分类,针对故障现象维修
短路故障排除后,--插诊断卡--装假负载--插电源a--触发开关bc--检查PCI复位是否正常d1--测量CPURST#是否有
                                                       高电平d2--有CPURST#的装CPU跑码d3--根据故障现象检修e

   a 自动上电,b上电保护,c不上电,d点不亮:d1无PCI复位,d2有PCI复位无CPU复位,d3不跑码或档代码,e功能故障

   a自动上电,--插上电源便自动通电了,(INTEL原装版,DELL板自动通电正常)

             1,持续短接开机针4秒能关机,可以忽略此故障,一般是因为被清除CMOS才导致的自动上电(不是CMOS的问题就刷BIOS)
             2, 持续短接开机针4秒以上不能关机,尝试替换 绿线  相连的零件,但要注意,有的主板不装CPU或无CPU供电也可能会无法关机

    b,上电保护,--触发通电后断电,俗称掉电,(775主板通电跑码又掉电,再自动通电继续跑码正常),

            1,电源保护,--触发断电后,绿线为低电平。(只有一次触发,再触发需要拔插电源)
                           ---不保护---依次拆 CPU供电上管,电源/驱动芯片,滤波电容,
          拔掉12v小电源     (快速判断哪个场管坏,两笔分别接12v和CPU供电场管的G极,如果通了则此场管坏了)
                           ---保护,主接口12V/3.3V/5V短路,拆桥和IO,老主板小电源12v/12v连一起的

             2,主板保护--触发电路,绿线为高电平(多次触发)
                            ---a,RTCRST#为低电平(CMOS跳线跳反)AMD跳反可跑码,但码是乱跑
                            ---b,内存/桥/总线/CPU供电不正常(断电瞬间测量供电或强行通电测量)
                            ---c,4秒断电查开机针电压,部分采用ITE的IO(8712,8716)的板不跑码的也会断电,只需要修
                                  不跑码的故障就行,(华硕,AMD的多)
            主板保护       --- d,NVIDIA芯片组空焊(桥开启供电)
                            ---e,MS-X(V星),W83304D(精英)等芯片保护导致断电无无待机电压,检查有无场管发黄,冒锡珠,
                                 更换专用芯片,分析芯片工作原理
                            ---f,南桥的THERMTRIP#(过温保护)为低电平了,要查图纸
                            ---g,双路供电无法切换,(断电瞬间,3VSB待机电压有变化)

    c,不上电,--触发开关无反应,按照上电时序检修
              1,待机条件5个,VCCRTC,    实时时钟供电3V
                              RTCRST#,   实时时钟复位,工作为高电平
                              32.768KHZ, 南桥边,万用表量两脚有压差0.2V左右OK,
                              *VSB,      待机电压
                              RSMRST#,   待机好信号,工作为高电平
                          注:  (NVIDIA,INTEL.H55以上板有25M起振,参与开机)
               2,触发电路3个信号,(桥,IO,三极管触发)
                              PWRBTN#,  开关
                              SLP_S3#, 南桥发出
                              PS_ON#,  绿线,持续低电平,与谁相连就谁发出的
                          注:(NVIDIA,MEM_VLD,内存供电好信号,低点平不开启)

    d,点不亮,--能通电,屏幕不显示

                            ---供电,*VSB, 内存,桥,总线,IO
           1无复位          ---时钟,VCC3,VTTPWRGD#,14.318MHZ(时钟基准)
-- 诊断卡复位灯常亮          ---复位,PWROK。电源好,高电平工作----------
                                    ,VRMPWRGD, CPU供电好信号,-----------    全板没复位查这三个
                                     PLTRST#,  平台复位(有,PCI复位才有)----
                                     FPRST#
                                 注(NVIDIA,:HT_VLD总线好信号)
                       全板无复位,查,1,全板供电,桥,内存,总线,CPU
            无复位分   (无PCIRST#)   2,全板时钟,(无时钟,查时钟工作条件,,VCC3,VTTPWRGD#,14.318MHZ(时钟基准)
                         (干南桥)    3,两个PG(PWROK,VRMPWRGD)
                       无CPU复位,查,1,PLTRST#.2,NB供电,时钟,3,前端总线,4,复位上拉电阻

          2,不跑码,--诊断卡有复位,但装CPU不跑码,查CPURST#,CPUCLK,CPUPWRGD,总线,BIOS,V(全板供电),C(全板时钟)
          3,能跑码,显示器不显示,---常见代码,内存,显卡

   e,功能故障,--接口部分,死机蓝屏,检修。

5.88 KB, 阅读权限: 255, 下载次数: 19,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帮你发出来了。自己打一次字,辛苦!

网友:
不错,刚入这行,不过我是业余的,下载来学习

网友:
不错,比书上详细多了

网友(2012-11-03):
小小白,下载来学习,以后都能用上,谢谢月饼大神,希望以后多来发点东西啊

网友(2013-01-23):
我为什么下载不了

网友:
我去我也是学的主板什么叫特定用户才可以下啊。什么逻辑思维。气愤死了。学员都下不了还传上来真坑爹。

网友(2013-02-25):
终于找到了  以前的台书面了

网友:
回帖,没学到哪里,我想以后能用上的吧

网友:
我觉得跟书上写得一模一样,楼主辛苦了,码字也很累的

网友:
怎么跟主板教材书上的一样

网友(2013-07-24):
这是小白白学的吧!

网友:
这么多字,,,没有看

网友(2013-09-27):
你把教材搬进来了

网友(2013-11-13):
嗯这个教程不错

网友:
只能看看,下不了,要特定用户~~~~

网友(2014-05-11):
码字也挺辛苦的。。。

网友:
哈哈  没思路啊  给几个思路啊大神

网友:
赞一下,虽然和书上一样,但是打字挺辛苦的

网友:
才报名学习,这个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打印出来贴到维修台上

网友:
小白的最爱

网友: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总结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思路 浏览一下

网友:
6月18号报名咯

网友:
辛苦了啊 我就是没这个打字的精神

网友(2014-06-15):
后面排版有点乱。估计没耐心了

网友:
楼主敲的辛苦,偶看得辛苦。

网友(2014-07-24):
楼主精神可嘉,打一遍也可以加深自己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