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管接头烧坏的经典病因

楼主(2012-09-26):
灯管部分故障分为,灯管老化,接头烧断,震断,线头接反,等几种。
很多朋友都遇到过灯管线头(反馈线端)烧断的现象吧!特别是近几年生产的机器,AOC,长城,LG,常见。
今天修到个情况是这样的
机型:长城M227
故障:图像正常,上边暗,下边正常亮度。
检修:这种机器修了很多,基本通病是电源板问题,灯管还真没遇到几个还的。
首先外接灯管测试,正常点亮,说明高压电路正常,拆出灯管点,发现,上面2个灯管根本不亮,
发现灯管反馈线烧断,灯管引脚烧坏了,更换新灯管,测试,亮了,当手去触碰贴板的时候,亮度明显发亮,而且手会触电。
灯管漏电了啊,检查线头没发现问题,拆下灯管架点亮,用手碰灯管,或者用贴皮靠近灯管,灯管亮度明显变亮,怀疑买来的灯管是次品货,用两组19寸的拆机灯管(带架)接上板子点亮,用手触碰也要触电。
这就没道理了,原装拆机灯管总不可能有问题,那就是高压板问题,,更换通用高压板测试,点亮,手碰灯管根本不会增亮
不漏电了,不触电了。原来灯管损坏是高压板引起,但高压板又不保护,还请内行的专家点评下原因。

以前都是在比较新的近几年产品上见到,,这个是M227老产品了,居然也出这样的问题。

个人观点:高压板点灯管,启动电压是比较高的,维持电压是比较低的,,估计高压板坏了后,输出的一直是启动电压了,所以会引起烧灯管引线的问题,而且烧的都是上灯管,下灯管不大会烧。

还请高手指教。。。。。。。

网友:
大多数是工厂绝缘没做好

网友:
个人感觉应该是上灯管温度高 时间久了焊点容易氧化 或者因为温度高灯管老化速度快

网友:
我的感觉是连线没有处理干净导致虚焊的产生。

网友:
焊接的地方要搞干净再焊接,绝缘好搞好

网友:
HP 19寸亮面的 也出现这种问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