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故障恶化求助

楼主(2012-09-26):
     几天前接的一台CQ40客户说U口不能用,进系统插上U盘和鼠标一直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关都不关不掉,测了下对地正常 5V供电有,进BIOS设置U盘引导还是无法识别,而且在插U盘的情况下进BIOS很卡偶尔死机。拆机北桥是GL40的板号LA-4101P在论坛下了个BIOS刷了,故障依旧。通电情况下发现南桥发热很快而且有点烫手,于是定了个新的南桥IBM的换上悲剧发生了(撞件了)在论坛下了图纸补好。通电不亮机器 然后发生了HP的通病 两个灯一闪一闪的那种。上假负载打了阻值 正常又换了一个南桥还是一样。。。。客户说要给修成原先那样能亮机但U口不能用的情况 希望大家给分析下会是什么情况。。。或者哪位有这个料板给个南桥部分的高清图,或者求个料板,桥动过OK只要保证南桥周围件齐就好。

网友:
是做桥的时候,搞移位了吗,INTER的不处发应该好搞啊

网友:
解决了吗?

网友A:
你这个灯是则么闪的这个有讲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灯是则么闪的这个有讲究的

有规则的闪就是大小写灯和开关板上的一个灯一起 亮一下 隔一秒 亮一下 循环

网友B:
问题很怪 换南桥后刷个BIO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很怪 换南桥后刷个BIOS吗

刷过了,现在准备买个料板看看

网友:
陪板吧  没报风险

网友C:
不是大片掉件,应该不难。取掉南桥,对应图纸补件(这样便于测试),确认补完了再上南桥。
遇到需要还原问题的客户,看来你现在需要的不是料板,也不是要把它修好,而是要和客户怎么沟通的问题。

换南桥,应该报价也不低吧,买块主板,就说修好了,维修费该怎么收就怎么收,亏掉的钱就当买了块料板和教训。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大片掉件,应该不难。取掉南桥,对应图纸补件(这样便于测试),确认补完了再上南桥。
遇到需要还原问 ...

嗯 正和客户沟通中,其实之前这个机器是独显的板子客户自己有点懂所以自己去淘宝买了个集显的装了,叫我给装的我收了50的装机费,客户拿回去过了大概一个月说U口不能用淘宝那边不保的。其实这板子买回来的时候修过的换过EC。

网友D:
这边有个V3000的客户和你的情况一样,是显卡问题,但打了N个显卡就是不亮机,没办法陪了一块板子给他,他原来是915的,我的是965的他还不高兴,非要原来的那块,陪钱呀,还好这块板子后来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边有个V3000的客户和你的情况一样,是显卡问题,但打了N个显卡就是不亮机,没办法陪了一块板子给他,他原 ...

我现在正拖着呢,希望能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