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知识,这2个场管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09-26):
楞是没看明白,怎么就是一个N沟道一个P沟道了呢? 这不是一样的吗?

网友:
你从哪里找的资料啊?两个都是P沟道的管子

网友(点评):
有些资料就会出错,别管,相信自己

网友A:
画错了,P沟道的箭头朝里面,N沟道朝外面

网友(点评):
就是,误导人家下面的

网友(点评):
哥 铜牌维客 你多分布清楚哦 哪个告诉你p沟道箭头是朝里面的哦 多看看资料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画错了,P沟道的箭头朝里面,N沟道朝外面

视频教学,讲师老把三极管说成二极管,现在倒好,NP沟道的管子都画一样的了

网友:
两个都是P沟道的管子

网友:
两个都是P沟道的管子
低电平导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视频教学,讲师老把三极管说成二极管,现在倒好,NP沟道的管子都画一样的了

庸师误人子弟的事情已经屡见不鲜

网友:
这两个不是一样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画错了,P沟道的箭头朝里面,N沟道朝外面

P沟道箭头朝里,哥们你是不是把场管和三极管弄混淆了啊

网友D:
脚位一样……方向一样……就是两边的字不一样……。这是两N沟道的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也是,是什么北京中关村笔记本维修视频教程。扯淡呢

网络上的资料有很多,但质量参次不齐,这就需要我们有一双火眼金睛和扎实的技术功底

网友:
害人太深,这样的视频还是少看为妙,是免费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P沟道箭头朝里,哥们你是不是把场管和三极管弄混淆了啊

你弄错了吧,你再仔细看看,箭头的方向朝着控制及

补充内容 (2012-9-27 10:00):
我是说控制级的那条线跟箭头的那根线你看成一个整体,把他们作为在一条线上,这是个参考点,然后你在看箭头的方向

网友(点评):
你哪个眼睛看到箭头朝着控制极。。。

网友:
都是P。图画错。

网友:
這個錯誤有點低級啊

网友:
哎,这个P和N老是搞错,现在加深一下印象,和三极管一样理解就是了,对吧

网友:
什么资料忽悠人的嘛   分明就是一样的管子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脚位一样……方向一样……就是两边的字不一样……。这是两N沟道的MOS管

是P沟道,S极大于G极就可以完全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