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修复15寸三星白屏故障(改板修复)

楼主(2012-09-26):
     今天回收了一台15寸三星显示器   故障表现为白屏  经过初步判断为屏故障  发现AVDD没有升压  判断为电源管理芯片坏  由于手上没有相同的芯片 去买芯片就不划算了   于是用老师教的飞板 改电路修复  在废屏剪块板
    板改上去后电压正常,装上去OK。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网友A:
回收利用,节约利用,活学活用

网友B:
那叫学以自用。学习来了。基地真好、

网友:
能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
,这个是好办法,,受教请教下,逻辑板的升压电路是受控的吗?
需要把整个逻辑板放上去,还是只要一部分??

网友:
看你对该电路的了解情况。飞线用嘛,一般只要一部分就行了。

网友C:
学已治用是很好!不过我想问一下!改后性能可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收利用,节约利用,活学活用

是啊,很多所谓报废的东西其实都很有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叫学以自用。学习来了。基地真好、

要来不学习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已治用是很好!不过我想问一下!改后性能可稳定!

那要看你改的那块板了,一般是没问题的

网友:
不是很明白

网友:
这招没见过,下次我试试,我都是发到厂家修的,亏死了

网友:
飞线不影响使用 除非焊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来不学习不?

我本来就在基地啊,端午节发粽子。八月十五发月饼。学习环境好。

网友:
空间能装下就行

网友:
问一下是从原型号的屏上拆下来的板子吗?

网友:
這招倒還沒見識過,不知這招會不會穩定,會不會長時間開啟有影響

网友:
这也不算暴力吧???改装都得这样的啦,呵呵。只是楼主飞的线有点夸张,没有整理好。像蜘蛛网。

网友:
犀利犀利

网友:
能说说细节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