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010 温度狂飙,求解决

楼主(2012-09-26):
  前两天刚接手这个本子,没什么大问题,就是CPU温度高。刚过一年保,拆开看也没有灰尘,狠干净、风扇转速正常。于是重新加硅胶、铜片,一遍一遍的测试,不玩游戏正常、玩游戏十几秒就飙到了80多度,汗颜啊
于是没法到淘宝订的散热片,装上去涛声依旧啊。  现在真的无语,高手告诉我是散热片还是不行,还是......???

网友:
你要换铜管,兄弟

网友:
你要换铜管

网友:
整个铜管一起换

网友:
就是散热器的问题

网友:
   散热器  换掉看看咯

网友:
还是换铜管吧……。散热片不行……。都这样了……。还不换……更待何时

网友:
原裝銅管老化了嗎?

网友A:
加电阻能解决

网友:
之前可能没说清楚,在淘宝上是订的整个散热器,换上去可以坚持几分钟,依旧高温。是订的散热器还是扛不住??? 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电阻能解决

不知道您的意思、加那里?

网友:
默默出风口的铜管,看看热不热,不热的话那就是散热器挂了

网友:
上面的是 摸摸

网友:
供电问题也会温度过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