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BTX-400SD,蛋疼的主动PFC电源,求助

楼主(2012-09-26):
接到朋友拿过来的长城电源,放半年了,虽然朋友没催促,有空还是拿出检查了下,紫线绿线5V,就是没输出,之前是偶而接上电源可以开机,现在完全不启动了
  才看看电路完好,没烧过的痕迹,底部有个贴片主控IC FAN4800,经过漫长的检查和查资料,得知是FAN4800故障,短接绿线,有16V供电,就FAN4800死活不输出PFC驱动电压和主电源管驱动电压,
   娘亲的呀,FAN4800变态的难找,最后找了个差不多的ML4800换了上去,现在能启动,各项电压正常,但是PFC电压太高了(正常380V),有时大电容电压瞬间上到450V(电容参数450V 220uF),接上主板测试可以跑马有时会自动断电,再开一会又掉,最后果然把大电容挂了,冒了一股白烟,心都凉快了。
   望各位大侠指点,如何改外围电路降低PFC电压,看来看清两个IC都一样,真蛋疼呀

附上两个IC的PDF

网友:
大电容以及均压电阻检查一下

网友:
查查380V和4800的15脚之间的取样电阻。

有道理,应该是取样电阻大了,造成ML4800猛升电压

网友:
这电路还不好改吗?

网友(点评):
大侠指点下

网友:
这个真没修过!有图纸的发上来研究下。

网友:
     我还没有实践修过有源功率因素校正电源,学了一点点理论,你查一查功率因素校正电路是否有过零检测电路?大概意思是过零检测电路,就是检测市电AC220V过零时功率因素校正开关管截止,不导通。也就是AC220V正弦波在零点电压时,功率因素校正开关管不导通,过后才导通。不知是否正确,请参考。

网友(点评):
同学说的理论是好,能介绍下怎么改更好,现在主要是PFC把电压推的老高

网友:
15脚,跑线路把电压输出端到15脚并联一个200K的电阻,看看电压的变化

网友:
不要盲目的修。我看你还是换个原型号IC看看。

网友(点评):
这位老师,太谨慎了,问题是FAN4800难找呀

网友A:
电源已经成功修复了,多谢大家帮助呀,特别是seinority同学的启发,修改了取样电阻就代换成功了,打个大块电容的塞进去还真费劲呀,上靓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已经成功修复了,多谢大家帮助呀,特别是seinority同学的启发,修改了取样电阻就代换成功了,打个大块电 ...

我的是客户用着就爆电容,你改了取样电阻,我呢,是用两个电容串起来就行。看来维修还是要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