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每次开机的是后都要把电池拿下来一下 才能开机

楼主(2012-09-26):
有台机器不开机 没图纸    发现有个电压3.3成了1.9   飞线正常开机   就是  每次再开机都的把电池拿下来在装上去  就能正常开机  不然就是黑屏  或者进logo后黑屏   南桥   IO   都换了 还是不行   ?

网友:
查一电池放电电路

网友:
等待破解答案……。

网友:
电池口的MOS管看看

网友:
不要飞线,修出3.3V,可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