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战仁宝主板,难道要成废板了?

楼主(2012-09-26):
我上一个帖子发过仁宝LA-4211P,进水主板,保隔飞了四根线,全部断线了,待机正常,现在上真U触发到0.73,我怀疑CPU没过,不上U电流上到0.6A,很明显CPU未能完全工作,主板各大主供电都出来了,CPU电压也有,时钟复位也有,为什么还是不工作?

网友:
是不是进水断的线

网友:
兄台:你这么问我们这么知道啊!你要说出具体情况啊!

网友:
BIOS   片选正常不

网友A:
那就是断了数据线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断了数据线了吧

断了数据线的话,查哪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了数据线的话,查哪部分

进水位置在CPU到北桥之间吗,是的话,就查CPU到北桥的数据线,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