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B客户。为了省钱。。机器坏了。

楼主(2012-09-26):
HP的机器大家都知道中间有个电压检测针的。是有电压的。。
昨天修了一台机器。。。HP4321S的吧。
客户说。。本来机器是好的。适配器坏了。去买了一个,拿回家不能用,于是去购买的地方换了一个回来。还是不能开机。。
接来。。先拆开看了下。。待机都没有。。公共点电压也没有
于是找到保护隔离电路 经测量 ADP_EN没有发出来。。。(正常是EC发出的)
先想到的刷BIOS。。下了第一个文件大小 不对。。(在这里说一下那些在国外网站下来的BIOS.好多都是2.5M。还冒充说是原机备份的。无语啊。真不知道是图什么)后来终于下到了一个4M的BIOS刷了还是一样。这时候才回过神来。。客户说是换适配器才出来的问题,而且现在保护隔离又不过。。。BIOS排除了。。那问题要么在EC。要么是中间针电压不对,在基地搜索了下。好多说是PD35的问题。如图 找了半天才找到,,一个长得像电感的稳压二极管。。。两端都对地了。直接拆了。。。。于量再量下这个ADP_ID的电压。没电压。。对地无穷了。心想断线了。直接在电源接口处第7PIN
拉了要线到PD35的不接地那一端。再次通电。待机也出来了。。此机修复。。

还有个问题。。。就是DELL 1420的适配器检测电路。。
DOCK_PSID是接口处中间针的电电压。。经过PR19 PR21分压后。电压导通PQ2.拉低PQ2G极。这样DOCK_PSID信号不就传不到EC了吗?还是说明这机器根本就没用到适配器检测。。可是也不合理啊。因为这机器修这么多显卡。。用电流表开机会有提示的啊。。。。????

网友(点评):
pr19 pr21分压。呵呵这个电压必须要足够高才能导通PQ3哦

网友(点评):
这个PQ3不是只要有0.7V就可以导通了吗?

网友:
楼主问的戴尔那个问题。分压后PQ2截止,然后外部5VALW上拉送至EC  (PSID_DISABLE# ),它是带#号的,低电平有效,如果为低电平则EC就以为没有插入原装适配器了。所以要为高电平,前面的逻辑也不能变。

网友:
不对,楼主,我理解也有误了,稍等我看看。

网友:
要想PQ3导通,DOCK_PSID必须为很高的电压经过100K和15K分压后才能使PQ3导通,PQ2截止,起保护作用。那么用原装适配器的时候是不能使PQ3导通的,PQ2就导通,G大于S极,DOCK_PSID经过PQ2输出PSID给EC。

网友:
有图就是好日收2B多少银子

网友:
学习了啊

月饼 -1 严禁灌水

网友:
多谢楼主啦!像这种机器是不好维修啊!

nahlj -10 严禁灌水

网友:
上次一台联想的。适配器插错了 也烧掉了

网友A:
楼主你说的DELL的那个机器,你重新分析一下,你分析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说的DELL的那个机器,你重新分析一下,你分析错了。

我怎么感觉这个PQ2怎么样都不会导通呢。
因为PR19 PR21分压后电压有两种情况
1)PQ3导通   导通拉低后面PS_ID 由3VALW提供上拉。
2)PQ3不导通的时候。因为DOCK_PSID电压大概 6 7V的样子。所以PQ3G极5V。。PQ3同样处于不导通。
所以这个DELL的这段设计没什么用的。。

网友A:
再分析分析 ,你还是分析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分析分析 ,你还是分析错了。

请教下了。本人水平有限。。谢谢先!!

网友B:
机器是HP的。主板是哪个厂家的?
唉,主板的厂家。最好看出的是LA,DA。其他的我这个新手没记住啊。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是HP的。主板是哪个厂家的?
唉,主板的厂家。最好看出的是LA,DA。其他的我这个新手没记住啊。请指教 ...

其实主板是哪家的也无所谓的。。看得多了。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大的厂家也就那几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