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哥们,这种情况是哪里坏了?

楼主(2012-09-26):
好像是台机式的显卡坏掉一样!!如图

网友:
屏幕坏了。

网友:
场抖,即场不同步。

网友:
一般组装的显示器屏爱出这毛病 多数是坏笔记本屏修复的

网友:
是闪屏啊   大多数是屏坏了

网友:
这么简单的事情你也拿来讲 你换个显示器一式不就知道啥坏了

网友:
好像3D一样

网友:
明显是屏坏了

网友:
换屏把  ,,,改装的

网友:
屏坏了,前几天才遇到过

网友:
屏坏了 直接换吧

网友:
戴个眼镜可以看3D诶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
就是屏坏了。

网友:
这样肯定是屏问题撒。

网友:
不用修了面板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