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50G I5修复成功

楼主(2012-09-26):
此机是同行送来的二修机

开店1个月多了最近忙于店面 做广告很少来论坛逛了 今天发个HM67架构的I5机子分享下经验 大家也不要厉色刷点分分给我

接到机子同行说不上电发到某某城市没修好,先插上可调电源电流0.02按开关没反应  动手拆机

先看看板子 桥北干过   看看其它地方还好  先留下来吧

同行走了 开始干活吧 先下了份图纸

直接找到图纸的第41页 待机芯片测得16脚VIN有19v电压说明隔离保护已过 3v 5V均已产生 那就继续往下查吧

待机有了先看看时序图吧 好往下进行 新机子新构架 咱也没修过有时序好办事

补充内容 (2012-9-27 17:20):
因为是12点后发的贴子 此贴写到6楼  大家刷点分分吧

补充内容 (2012-9-27 17:21):
图纸在19楼

网友:
什么坏了都不说,

网友:
搞了半天不会搞了 发个上去就不能在编辑了  只能从新发帖

继续开始 看了下图纸99页 触发动作基本到T13就完成了 好嘞 开始一步步查吧

之前量过了待机3V 5v都已经产生所以T5之前就不用在考虑了 现在直接入手EC吧

图纸第27页 EC供电有 复位有 找了半天没有找到晶振  那就继续往下查

查到20脚RSMRST# 0V     117脚PM_PWRBTN# 3V 短接到地没有反应 还是不触发 80脚BAT-IN#3v正常

网友:
LZ 你没有写完吧

网友:
先打了下 RSMRST#对地阻值300欧正常 看样不是短路引起的 此机器的BIOS把我迷惑了大半天  HM55的都是桥上一个BIOS EC一个BIOS此机就一个BIOS  也不知道参不参与触发 记得看过一个帖子说的 【待机下BIOS有待机电压的就参与触发不知道准不准试试呗】 打了下BIOS 8脚3.3v莫非此bios参与触发 不管了先打一下bIOS对地都正常

EC与BIOS之间没有断线 都正常打开示波器打了下BIOS片选没有波也没有闪波   接下来论坛下个bios程序4M的BIOS 怀着坎坷的心理焊上去还是不行   维修进入僵局 毕竟刚开店芯片不全 只能订个EC和BIOS芯片了

芯片在发的路上同时我也没闲着 毕竟桥被上家干过 反正没事弄下来从新值个球吧 毕竟自己做的总比别人做的安稳些  BGA做上后现象一样 只能等芯片发来了

图纸60页 BIOS

网友:
发的顺丰 芯片第二天下午到了 把新的BIOS刷个程序 还是没反应  紧接着就把EC干上去 奇迹发生  按下开关电流跑到0.5

插上内存 CPU 接屏 刷刷刷电流上去了 屏亮了

修复后特意把之前的BIOS换回去还是不行  此机换了一个BIOS芯片一个EC

听说加分不用自己的下载分 分分刷点给我吧

发帖少有点语无伦次语言组织能力差 大家见谅凑合着看 不清楚的地方可以加我好友 共同学习

同行当时送来2台都是从某某城市没修好的2修板 那块是三星的R23 那板子能动的都动了 真是一个惨 有空在写一篇

再次求分分 给点动力

QQ:4677026写的不清楚的地方可以咨询我

网友:
怎么回事 我写了那么多怎么只显示2楼 不是被和谐了吧

网友:
此机 图纸 BIOS 顺便传上来吧

BIOS程序4M的有点大 不知道是我权限不够还是怎么了 传不了  有需要的可以QQ索要

大家 分分刷起

快一点了 该睡觉了

网友:
  直接先去查3V下拉电压啊

网友:
怎么修复的啊

网友:
修好了没有   等你的精彩发表呢  看看高手怎么修板的

网友:
晕。。写了一半啊。发到其它城市都没修好?》

网友:
大哥没写完啊

网友:
我晕,后来呢???没有下文了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不跑码的吧

网友:
看不出分析问题点

网友:
叼大家胃口 写一半 没下文了

网友:
就是开机芯片和BIOS芯片坏导致不上电 BIOS芯片能读能写就是好的啊

网友:
没有调大家胃口 昨天1点发的贴 论坛不显示   这机子就是BIOS和EC坏的  还有RSMRST#没有上拉电阻 自己看图纸

JE40 HR AS4750G_Schematic.pdf

网友A:
哎呀!楼主啊!怎么一段一段啊!我都看闷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呀!楼主啊!怎么一段一段啊!我都看闷啦!

这个真的我也不想 主要是晚上12点后发的贴 不显示

网友:
同时坏EC 和BIOS还真不常见。

网友B:
我想请教下怎么判断bios芯片坏了呢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请教下怎么判断bios芯片坏了呢 ?

示波器打BIOS片选没有波形  拆下来刷不进去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纸在19楼   还有我没有写一半  已经全部写完 都说了 本人会修不会写 这机子就是BIOS和EC坏了

嗯,厉害了

网友:
看不懂啊,上电时序是不是需要死记硬背的东西?

网友D:
兄弟,你没换原件前测了 没有RSMRst#.换好原件还有再测过吗?这个机子是待机的时候就有RSMRST还是出发后才有的呢?还望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你没换原件前测了 没有RSMRst#.换好原件还有再测过吗?这个机子是待机的时候就有RSMRST还是出发后才有 ...

待机下没有  按下开关触发后才出

网友E:
之前的BIOS应该也没坏把?

网友:
太牛X了  学习了

网友F:
没写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之前的BIOS应该也没坏把?

坏了 BIOS程序刷进去没有反应 片选无波 换的新BIOS芯片有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写完啊。。。。。。。

写完了 到6楼

网友:
这个确实很难想到,BIOS芯片和EC同时是坏滴,楼主真细心

网友G:
修的不错。 我自己就用这款机器。 好书 玩CF 才1年就送保修了。 郁闷。
还有  很少碰到有BIOS载体坏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修的不错。 我自己就用这款机器。 好书 玩CF 才1年就送保修了。 郁闷。
还有  很少碰到有BIOS载体坏的啊。 ...

这个我也很少碰见 也是第一次 也许这个4M的BIOS程管的太多吧 EC 桥的GPIO就都有程序管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修的不错。 我自己就用这款机器。 好书 玩CF 才1年就送保修了。 郁闷。
还有  很少碰到有BIOS载体坏的啊。 ...

这机子听同行说 用着确实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H:
也就是说EC和BIOS同时坏了,不是很明白。

事实确实是同时都坏了

网友I:
怎么什么都没有说啊。是什么问题都没有吗?是上电时序还是其他电路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I:
怎么什么都没有说啊。是什么问题都没有吗?是上电时序还是其他电路问题呀?

你往下看 一直到6楼才写完

网友:
   现在的机坏BIOS的太多了,,重点查下

网友(2014-11-11):
楼主 你这是想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