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2-09-27):
  今天看了一台电脑,ADSL上网的。网线到期了一年,没有交费,没有用星空极速,也没有用宽带连接,开机就可以是网,应该怎么样设置。

网友:
今天看了一台电脑,ADSL上网的。网线到期了一年,没有交费,没有用星空极速,也没有用宽带连接,也没有账号的,开机就可以上网,应该怎么样设置。谢谢。

网友:

今天看了一台电脑,电信ADSL上网的。网线到期了一年,没有交费,没有用星空极速,也没有用宽带连接,也没有账号的,开机就可以上网,应该怎么样设置。

网友:
没交费。上网? 看你写的  我还是有点模糊。

网友:
没有用星空极速,也没有用宽带连接,也没有账号的,开机就可以上网
应该是固定IP上网的那咱,只要在本地连接上设置上电信给的IP和网关就能上,至于不用交费跟这个上网方式没关系,到期了不用交费的问题,如果是刚到期,一段时间内还是可以上的,如果是已经过期一年了还能上,那是可能别人给你交了(例如政府或事业单位统一扣款)或是电信把你忘了

网友:
电信把你忘了.................

网友:
今天看了一台电脑,ADSL上网的。网线到期了一年,没有交费,没有用星空极速,也没有用宽带连接,开机就可以是网,应该怎么样设置。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7424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