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开机电流跑到2.6A左右,cpu发热严重,不知道怎么差

楼主(2012-09-27):
联想G460,开机电流跑到2.6A左右,还继续往上跑,大概3A左右停止,cpu发热相当厉害,测量核心电压1.46A
cpu为i3 330M 不知道这个电压高不高,检查各电容电感场管无明显短路,机器为进过水,目前完全无维修思路,恳请各位大侠支招!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  机器开机的电流达不到这么高的

网友A:
不上u呢,或者换个u试试。

网友:
进过水,CPU又发烫,要是散热没有问题,可能是有短路的地方,建议查查CPU供电电路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
换个U试试,此机我曾经遇到过U坏的

网友(点评):
换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会不会是pu12芯片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上u呢,或者换个u试试。

你个人才,I3的机器不上U能触发吗?

网友(点评):
不上u可以出发 电流0.2a左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个人才,I3的机器不上U能触发吗?

怎么不能触发啊,只是不能完全触发起来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能触发啊,只是不能完全触发起来而已。

是吗?·················

网友:
洗洗更健康。。。。

网友C:
I3的机器CPU电压正常的时候是1V左右,仔细检查供电芯片周边元件,同时南桥出问题也会导致CPU供电偏高

网友:
那么大电流肯定有短路

网友:
CPU的电压1.46V吧?
电压有些偏高了...

网友:
电流这么高肯定有短路了,正常的电流最多在1.5A左右吧!先查短路,不要把东西烧了

网友:
查反馈,碰到华硕F81SE,1.8V升到2.5V,北桥巨烫,但能开亮机,一会儿即死机,反馈异常所致、

网友:
主板开机后有缺的电压可能是1。5V我之前修的一台G460现象和你的一样,1。5V没输出,没有电路是芯片坏了!!

网友:
我还看到过4a还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I3的机器CPU电压正常的时候是1V左右,仔细检查供电芯片周边元件,同时南桥出问题也会导致CPU供电偏高

你这话倒是提醒了我,南桥刚好在进水面,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谢谢!!我去查查

网友:
好,跑一遍电路看看

网友:
我手头的一台E40 I3的机器也和你的机器一样1。05V的芯片损坏!!你电路跑完了吗!有什么进展吗???

网友(点评):
跑了一遍没发现问题啊。。。我这个也是i3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