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ORE过高,帮忙分析下这电路

楼主(2012-09-27):
接同行修过的一块梅捷G41的板子,无VCORE,用的是RT8802+BD-组合,两块芯片都被换过,查EN VID VCC 都正常,无PWM输出,因为芯片换过,暂不考虑芯片问题,放大镜看各引脚,一排虚焊,重新拆下重焊,上电上真U,一上吱吱声响,马上断电,打各引脚阻值,都正常,再上电,VCORE2。5V,吓一跳,马上又断电,查FB电阻阻值正常,又上电,反正烧坏了不修就是,(U是坏的不怕),VCORE跟R19相连,测R19电压1。3V,怪了,怎么不是2。5,测VCORE还是2。5V,不管,把FB的电阻全拆下测,都正常,全部料板找换掉,上电还是一样,修得没耐心了,找了个E1400直接上电,诊断卡正常跑码,吱吱声依旧,电压还是2.5V,马上断电,没思路了,求救,帮忙分析讲解下这FB电路,看这FB看不懂,

补充内容 (2012-9-27 15:23):
已修复,换了RT脚所接的30C电阻,正常

网友:
贴个全图看看。

网友:
你可以看看1.05V的vtt是否正常

网友:
嗯!这FB引脚的电压应该是电压反馈输入的作用吧!

网友:
查CPU的VID各引脚电压   要排除座子的接触问题

网友:
LZ 你有这般的图纸么?

网友:
检查CPU座重新更换电源IC试下

网友:
前不久我的哪块坏板Vcore电压11V左右呢,电源IC是L6703,都不知道是什么情况,MOS管的D与S级对地电阻又正常,没有L6703换,丢在哪都没有动了!

网友:
芯片都换过了

网友:
建议你还是查IC到座子的VID 之间是否存在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