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ostro 220 每次开机都要装系统

楼主(2012-09-27):
dell vostro 220 每次开机都要装系统 系统装好用一段时间后关机后再把电脑开起来 系统进不去 又要重装 这是什么原因啊 求维修思路

网友:
硬盘吧。。。你换个试试

网友:
你去戴尔官网下载一个补丁就好了

网友:
楼主说的对看下硬盘,把数据线都给换掉 电源试了没有

网友(2013-08-08):
如果是HP板,南桥会引起破坏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