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N开机进系统四五分钟后掉电

楼主(2012-09-27):
有时四五分钟掉一次,有时十来分钟,求各位大侠 指点 .

网友:
补充下,电池也拿掉过,用的是可调电源,都一样的情况

网友:
是不是温度过高。。。要清灰了

网友A:
把CPU的上下管都换哈 ,  不行的话 最好一起连CPU管理芯片也一起换、

网友B:
CPU供电输出电容也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输出电容也查一下、

注意:能进系统,无明显不良元计件

网友(点评):
能进系统和无明显不良元件就代表电容没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CPU的上下管都换哈 ,  不行的话 最好一起连CPU管理芯片也一起换、

谁教你的啊?把他拖出来KO一顿

网友C:
是不是温度过高。。。散热问题

网友:
检测下是不是没温造成的掉电

网友D:
掉电到待机还是多少,一般这种情况都是某个原件温度过高导致性能不良,引起的保护掉电。

网友E:
我有块主板开机一小时准时掉电我也不知道那里的问题

网友F:
检测是不是温度高的问题,要么就是元器件不不良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检测是不是温度高的问题,要么就是元器件不不良引起的

裸机上电试,摸了半天都没摸到温度异常的元器件,三合一的桥,CPU温度钧正常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有块主板开机一小时准时掉电我也不知道那里的问题

扔回同行了,不弄了

网友:
这个北桥蛮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掉电到待机还是多少,一般这种情况都是某个原件温度过高导致性能不良,引起的保护掉电。

正常的,裸机上电摸过没有发烫的元器件 桥三合一的,CPU温度都正常,用鲁师傅测过

网友:
掉电有可能是这个桥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温度过高。。。散热问题

不是,同行拿来的,是这种问题他自己 早搞这了,我们也试过 的确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扔回同行了,不弄了

我叫他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