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20g硬盘前30G有不连续坏道做系统的问题

楼主(2012-09-27):
分区工具把前边30G隐藏后,系统做在D盘,启动速度很慢要1分20几秒,是什么状况?正常么,启动后用起来正常

网友:
三星硬盘,我看还是算了吧,我闲了好多个三星160的,直接丢那了。。已经完全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
正常使用就好了

网友:
确实,三星的硬盘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硬盘在出厂时就是有坏道的   只是厂家把这些坏道屏蔽在一个表里  一般的软件事查不到的      能正常用就用吧  不行就换

网友(2013-03-03):
三星HD322GJ/L打磁头是怎办?求各位帮帮忙。。。

网友(2013-12-05):
三星的硬盘问题好多!

网友:
三星不行?  日立好些不?

网友(2014-04-01):
还是WD的盘好一点!

网友:
很同意坏,而且系统也比好硬盘慢。使用那是一种煎熬!